用隔离电源供电的模块是否可以热插拔

楼主(2011-12-04):
有个单独的模块,需要3.3V供电。
主设备上使用1个5V转3.3V的隔离DC/DC接口,这个单独的模块是不是就可以带电插拔了?

网友A:
未必可以。

楼主:
不可以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to 4L:

热插拔起码得考虑地、电源和信号的通断次序,

网友B:
热插拔是个系统的设计,而不是单独考虑哪一个电路。

很多时候,能不能热插拔不不是局限于电源电路,而且要看接插件、接口信号、逻辑等是否允许。
而当某项不能允许时又怎么去系统化的设计得能够允许,这都是整个系统的事

网友C:
热插拔起码得考虑地、电源和信号的通断次序,

楼主:
没有信号线路,只有3.3V和地,这两个都是由隔离电源产生的

网友D:
热插拔与是否隔离电源供电无关,需要专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