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时序约束的优先级

楼主(2011-12-04):
(无正文)

网友A:
每个同步设计要有至少一个PERIOD 约束(时钟周期规格),
这是最基本的约束类型.为简化时序约束应用过程,常常可将
具有类似属性的连线分组为一组总线或一组控制线。
若设计有多重约束,则需进行优先次序排列。一般来说,
约束的一般性越强,其优先级越低。相反,约束的针对性越
强,其优先级越高。举例来说,时钟网络上的某个一般性 PERIOD 约束将被特定
网络的具有更高优先级的 FROM: TO 约束所覆盖。特定 FROM: TO
(或 FROM: THRU:TO)约束在时钟域内任意网络中的重要性均高于
一般性约束。为便于进行约束的优先级排列,可运行赛灵思时序分析器,
并生成时序规格迭代报告,即常说的 .tsi 报告。该报告
说明了各约束间是如何迭代的,以及该工具如何为各约束设置默认优先级。

楼主:
猴哥,谢谢啦,如果有什么不懂的继续来问您~

网友A:
好的,不客气

楼主:
嗯,猴哥,再见啦。

网友A:
嗯,下次见:)

网友B:
猴版讲解好细啊

网友A:
我也了解下
引用 网友B: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