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调试时电压降低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小可在进行小功率直流无刷电机调试时,发现电机旋转时,驱动电压由24V降到8V,检查多日找不到问题的所在,电路如下所示,请高人帮忙!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下降?

网友A: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楼主:
我是使用的可调稳压电源。那是外面买到的设备啊。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如果电源功率够的话有问题也是炸MOS管.

网友C:
唉,就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D:
可以将电机换成3个电阻,比如100欧的电阻,来证明是否是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14):
最终的结论是:
    三极管的接法不是最合理的,这种方案存在一定的危险:PN结有压降、反应时间不够快。

网友C:
“PN结有压降、反应时间不够快。”都可以归结为死区问题,这个只要断开电机再看电流就能判断

LZ其实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个问题连电流都不测、不说明,别人回答了也没回复和测试跟进,早就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