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GCC, ARM, AD, AI, rc
我装GCC装到最后一步,即
Step 3: Add the GCC Toolchain to PATH
这个命令怎么没反应
$ echo "PATH=$PATH:~/arm-none-eabi/bin" >> .bashrc

按照网站http://www.microbuilder.eu/Tutor ... ngGCCToolchain.aspx
上的步骤。

网友A:
因为你当前的路径不正确, pwd查看一下.

如果是用root账号,
cd /etc
ls -a .bashrc 你可以找到这个.bashrc文件
直接修改里面的PATH环境变量

网友B:
2楼回答很对

网友C:
学习了,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