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感性负载反向电压击穿三极管的原理

楼主(2011-12-04):
当用三极管驱动感性负载时,经常在电感的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他的作用是当三极管关短时产生一个续流的作用,防止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击穿三极管。我也做了测试,当三极管关短时,如果在不加钳位二极管的情况下,会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产生很大的负压,我想问的是:所谓击穿三极管是这个负压击穿三极管吗,他和三极管的那个参数有关系,如果击穿是如何击穿的,能在原理上分析一下吗,期盼高手的解答,谢谢

网友A:
是的,关断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三极管有个参数是Vceo。

网友B:
是VCEO。给你做了个仿真,这样你应该清楚点。,红线为电感两端的电压,蓝线为三极管的Vce。
电感在三极管关断时,会产生反电动势(也就是方向和原加到它上面的电压方向相反),要注意的是这个反电动势一般都会远远大于原加载于其上的电压(要看此时回路负载以及电感的电感量)。这个反电动势会和电源叠加,然后加在三极管的C、E间。
至于击穿,也是就三极管的PN结被损坏而不能继续使用(严重的话整个三极管会爆炸:funk:)

楼主:
VCEO 在手册中是一个正值,表示集电极和发射极的耐压情况,断电后电感加在CE之间的是负电压,用VCEO衡量好像有点问题吧?

楼主:
我感觉,假设是NPN的三极管,当CE间加负值时,使PN结BC导通,那么B级也为负压,而BE间可承受负压很小,大概5V左右,导致三极管击穿,所以影响的参数是VEBO,不知分析正确否?

网友C(2012-12-04):
我感觉也不太懂,楼主懂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假设是NPN的三极管,当CE间加负值时,使PN结BC导通,那么B级也为负压,而BE间可承受负压很小,大概 ...

电压的正负不是绝对的,应该有一个定义。
或者说要针对具体电路的两点:这里L产生的“负”压,是对原来电压而言。
产生这个“负压”时,实际它是与电源电压同相串联,绝对值增加。
这个叠加电压正极对集电极,负极对E极(NPN)。击穿能量绝大部分于集电结之上------
其余自行分析

网友E:
新人报道

网友F:
何必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G:
13楼怎么把电阻的公式引用到电感上来了?
电感当然需要使用电感的公式。应该用哪个,回去查书。

网友H:
4#的分析在理

网友I(2017-12-29):
还有MOS 参数 100v 10A 应该够用吧

网友I:
发错了 抱歉

网友J(2018-02-18):
与VCC反向叠加,击穿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