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图像处理,识别人在图像中的位置,DSP选型

楼主(2011-12-04):
想用DSP做一个图像处理的控制器,就是在摄像头的可视范围内,能识别出人在图像中的位置,速度要求不高,几秒钟采集一次数据然后处理,判断即可

但是不知道哪些型号的DSP可以胜任此工作,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成本越低越好,如果用30万像素的摄像头,是否还需要外扩RAM和ROM?

求各位达人帮忙,谢谢

网友A:
6000系 642不知可否?

网友B:
642,6437都可以吧。

网友C:
如果是黑白图像一张图片不压缩的话是300,000*8bit=300KB。
RGB真彩色是300,000*8*3bit=2.4MB。
需要外扩RAM。
DSP选5000系列问题就不大,毕竟几秒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