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D1~D4构成何种整流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4):
全波整流

网友B:
最基本的全波整流
不要被画法不同迷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说这是桥式整流。这两个一样吗

网友C:
to 4L:

一般桥式整流就是全波整流。

网友B:
当前位置: 主页 > 电源电路 > 整流单元 >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时间:2010-02-10来源:www.wuyazi.com作者:电路图之家

也可以画成如下两图:

http://www.wuyazi.com/dlt/dianyuan/zldy/201002/1300.html

网友D:
唉~
桥式整流。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还是有区别的。

全波整流是相对于半波整流而言的,双绕组+两个二极管也是全波整流,但肯定不是桥式整流。
桥式整流是指4个二极管(或更多半桥)组成的电桥式样的整流电路(当然,波形上也是全波的)

网友:
   桥式整流是对二极管半波整流的一种改进。它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进行整流,常用来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而半波整流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在输入为标准正弦波的情况下,输出获得正弦波的正半部分,负半部分则损失掉。

  桥式整流的电路结构
  桥式整流电路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整流电路。这种电路,只要增加两只二极管口连接成"桥"式结构,便具有全波整流电路的优点,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点。
  图 (a)为桥式整流电路图,(b)图为其简化画法。

   桥式整流的电流方向

  在u2的正半周,D1、D3导通,D2、D4截止,电流由TR次级上端经D1→ RL →D3回到TR 次级下端,在负载RL上得到一半波整流电压
  在u2的负半周,D1、D3截止,D2、D4导通,电流由Tr次级的下端经D2→ RL →D4 回到Tr次级上端,在负载RL 上得到另一半波整流电压。
  这样就在负载RL上得到一个与全波整流相同的电压波形,其电流的计算与全波整流相同,即
  UL = 0.9U2
  IL = 0.9U2/RL
  流过每个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为
  ID = IL/2 = 0.45 U2/RL
  每个二极管所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为
  什么叫硅桥,什么叫桥堆
  目前,小功率桥式整流电路的四只整流二极管,被接成桥路后封装成一个整流器件,称"硅桥"或"桥堆",使用方便,整流电路也常简化为图Z图1(c)的形式。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的区别
      1、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对变压器次级数量要求不一样,前者只需1组线圈,后者需要2组。
  2、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对变压器次级电流要求不一样,前者是后者2倍。
  3、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需要二极管数量不一样
  4、某时刻,桥式整流流经2个二极管,全波整流只流经1个

   桥式整流的作用
   1、将交流发电机产生的交流电变为直流电,以实现向用电设备供电和向蓄电池充电;
 2、限制蓄电池电流倒流回发电机,保护发电机不被逆电流烧坏。

   桥式整流的应用
   桥式整流电路克服了全波整流电路要求变压器次级有中心抽头和二极管承受反压大的缺点,但多用了两只二极管。在半导体器件发展快,成本较低的今天,此缺点并不突出,因而桥式整流电路在实际中应用较为广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极管作为整流元件,要根据不同的整流方式和负载大小加以选择。如选择不当,则或者不能安全工作,甚至烧了管子;或者大材小用,造成浪费。

网友E:
还是7楼的动画好看:lol

楼主:
这个动画很直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是高手,分析的更加细致!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
这位是高手,分析的更加细致!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F:
全桥啊,这么标准的画法~!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一般桥式整流就是全波整流。

网友H:
很活跃,伙计们不错,电子工程师勤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