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12-04):
下图是一个用集成放大器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其中电容C的容量足够大。请问:
定性说明电容C的作用。
补上个问题:1、已知输入正弦信号的最大峰值为±0.5V。若图中运放的主要交流参数为:单位增益带宽GBW1.2MHz,压摆率(也称转换速率)SR0.5V/μs。假设晶体管的频响足够好,该放大器能够不失真放大的最高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电路不都是模电书上有的么?
这个电路由信号放大和功率放大结合在一起。前面的信号集成运算放大器用于信号放大。电容C位于反馈回路上面。电路对交流来说是短路的,所以其放大倍数是20倍,但是电容对直流来说是断路的,所以没有放大作用。
后面的就是模电教科书上典型的推挽输出放大电路,二极管用于提供晶体管的BE之间的压差。作用应该是防止出现‘死区’(记不清准确的名字是什么了)。就是为了让晶体管一直处于微导通的状态。

网友B:
两个二极管是为了克服交越失真的。LZ真的好好翻翻书了。

网友C:
看看有关功率放大方面书籍吧。。

网友D:
来学学  看看怎样

网友E:
由于负反馈,有没有这2个二极管都不会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F:
两个晶体管起到的作用是互补功率放大,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使输出级晶体管有一定直流偏置,可以减小电路的非线性失真。
电容C的作用是隔断直流和低频信号,只放大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记得当时讲到运放的自激震荡时提到补偿电容,有一种RC滞后补偿,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楼主:
放大器的电压放大系数是不是21倍?
计算放大器的电压放大系数时候不考虑电容是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个RC滞后补偿和这个电路不一样,楼主应该写出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来分析放大倍数和带宽,通带内的电压放大倍数是21倍没错。

网友E:
对交流是21倍,对直流是1倍

网友G:
只有9楼是对的。

定性的话,电容的作用是隔直通交。
而这个电路是同相放大器,所以电压放大倍数对交流是21倍,对直流是1倍

网友H:
起到滤波的作用吧,使得电路只对某一频率以上的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I:
此电容在于保证有一定的交流放大倍数外,还具有最大的直流负反馈,目的是稳定工作点

网友J:
15楼关于电容的解答应该是正确的,另外,两个二极管还具有温度补偿作用

网友K:
基础很重要~!~

网友L:
你猜的吧?
由于负反馈,有没有这2个二极管都不会出现交越失真.
引用 网友E:

网友L:
此电容在于保证有一定的交流放大倍数外,还具有最大的直流负反馈,目的是稳定工作点
引用 网友I:

稳定工作点的一定是直流负反馈,交流负反馈通常是改善动态特性的!

网友E:
你猜的吧?
引用 网友L:

要不仿真试试?输入小于0.7V的正弦,试试vo输出会不会失真?
好好看看负反馈是加在那个地方。

网友M:
不失真放大的最高信号频率可按下式估算: fup =  GBW / Av = 1.2MHz / 20 =  60 KHz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不见得吧,你要是去掉那两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不见得吧,你要是去掉那两个二极管试试?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推挽就必须要那2个二极管,电路设计不是抄书.
在运放的负反馈下,有没有都没关系.只是损失0.7V最大幅值.

网友N:
C和R一起对运放的负反馈回路构成影响,改变反馈曲线,从而增加相位余量,使系统更稳定。

网友N:
不好意思,刚仔细看了下。这里C应该不是补偿作用(虽然确实改变了反馈曲线)。而是改变增益曲线。可依据传递函数来描叙对每个频段的放大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