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农村老丈人家的电视两次被雷打坏,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04):
电视是从镇上的电视台拉的闭路电视,走的悬空线,家里没接避雷针,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下雨前拔掉闭路电视信号插头……

网友B:
不晓得加个高压电容有效果没?

网友:
做个防雷电路     压敏电阻 或瞬变抑制二极管 试试

网友C:
不是有那种防雷击的保护开关么?我们家就有,一次打雷很厉害,全村的很多户家里的电视、冰箱、电脑都给烧了,但是我们家的没有,不过那个开关给烧了...感觉比较不错!

网友D:
是什么开关,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A:
什么防雷器都没用。劈雷的时候主干线放大器都是一串串的坏……再近点的雷粗大的铜线都直接蒸发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网友F:
打雷的时候不看电视!

网友G:
在电闸处加个过载保护开关,或者下雨打雷的时候拔掉电源和闭路插头。

网友H:
这个有点意思,mark.

网友I:
我赞同6楼的观点!

不是有那种防雷击的保护开关么?我们家就有,一次打雷很厉害,全村的很多户家里的电视、冰箱、电脑都给烧了,但是我们家的没有,不过那个开关给烧了...感觉比较不错!

网友J:
6楼的方法可防电源线雷击,但不能防信号线雷击

拔线是最好的,但现在的人懒,一年四季都接着

网友K:
一直用电视卡,为了防止雷击,有线插座的接线加串10kV高压瓷片电容。

键盘鼠标全无线的,就算打雷至少人是安全的。

网友K:
但曾经因为网线,一次雷击把路由器、ADSL MODEM、主板全损坏了,
最惨的当时是做了主板自带的RAID 0,结果阵列解体,硬盘数据全部丢失。(其实有办法恢复的,当时懒得再去买相同的主板了,又配了个新电脑)

网友L:
老X还玩RAID呢 不错

网友M:
那就接个避雷针.....

网友N:
最简单实用的办法,视频电缆进户前埋地15米以上,农村这点方便。这是移动基站交流引入电缆的标准做法,对付感应雷特效,直击雷跟买彩票特奖几率差不多。

网友O:
不是有那种防雷击的保护开关么?我们家就有,一次打雷很厉害,全村的很多户家里的电视、冰箱、电脑都给烧了,但是我们家的没有,不过那个开关给烧了...感觉比较不错! ...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

网友P:
把进户线先绕几圈构成空心电感后再进屋,在接线盒处对大地再接TVS,然后串接10KV高压瓷片小电容来耦合信号,经此处理只要方**确基本上可保无忧。此法是针对感应雷的应对措施,如果是直击雷必须加雷击放电间隙,但估计不会那么严重,毕竟导线不是高架的。

网友J:
把进户线先绕几圈构成空心电感后再进屋,在接线盒处对大地再接TVS,然后串接10KV高压瓷片小电容来耦合信号,经此处理只要方**确基本上可保无忧。此法是针对感应雷的应对措施,如果是直击雷必须加雷击放电间隙,但估 ...
引用 网友P:

10KV高压瓷片小电容能推荐几款吗?谢谢

网友K:
去旧货里找,找到什么算什么:lol

网友P:
通常数十到数百pF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