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据存储方法?

楼主(2011-12-04):
(无正文)

楼主:
就是用E2PROM,flash ,等常用的器件存储数据!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一下程序架构的是,或者说系统架构工程师应该有哪些能力?

网友A:
就是用E2PROM,flash ,等常用的器件存储数据!
引用 楼主:

楼主不是知道数据存储的方法嘛

楼主:
如果让我存数据就是定义一个地址空间,把数据写进去,加个校验, 然后在把数据备份一下,不知道大伙是怎么做的

楼主:
貌似用Flash存数据不好改写,起码得把整个Sector擦掉才行

网友B:
看得我雾水的。。。

网友C:
:) 本来就是存数据,比如故障信息 你思考几种故障原因 每种原因一个代码。

网友D:
用E2PROM,flash ,等常用的器件存储数据!或者说系统架构工程师应该有哪些能力?

南京耳鼻喉医院
耳鼻喉医院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像类似文件系统那样的组织方法?

网友E:
小到 nvram, eeprom, flashrom, 大到 winxp 系统的 LOG 文件, 都可以记录一些数据.
至于采用什么方案, 还是要看楼主系统的数据量和允许的成本

网友F:
自己写一个文件系统

网友G:
我也在找一个文件系统,容易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