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C绝缘座与非绝缘座分别适合传输什么样的信号?

楼主(2011-12-04):
如果是绝缘座,那同轴电缆的屏蔽层不是接不到外壳了吗?

楼主:
请做过微弱信号检测的大虾现身说法。

网友A:
re LZ:

对于所传信号,没有特别的差别。差异仅在其信号参考地是否为大地而已。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绕不开地。
如果选择绝缘座,那么对外接同轴电缆的屏蔽效果有影响吗?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绕不开地。
如果选择绝缘座,那么对外接同轴电缆的屏蔽效果有影响吗?
引用 楼主:

如果系统是浮地的,基本没有影响。

楼主:
如果系统 浮地, 一定要用 绝缘座吗?
如果信号地连接电源的COMMON 端, 而电源COMMON 端连接仪器外壳,此时用什么类型座子合适呢?

网友A:
如果系统 浮地, 一定要用 绝缘座吗?

是的。

如果信号地连接电源的COMMON 端, 而电源COMMON 端连接仪器外壳,此时用什么类型座子合适呢?

那就不是浮地,自然不宜使用此类座子。

楼主:
谢谢。
1,仪器由电缆供电(电缆源端 电源与大地共地 ,仪器自身不直接接大地), 仪器输出至机器上的BNC座。
   机器上BNC座外壳连通机器本体(接大地), 仪器输出BNC座是用绝缘,还是非绝缘呢?
//以前用非绝缘,现在改用绝缘,似乎还行,没有对比数据。改的原因,只因绝缘座更方便安装。

2,另一台探测器信号输出至检测仪器,探测器由线性电源供电,线性电源地与外壳相连,然后接大地线。
探测器信号输出端应该采用绝缘还是非绝缘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