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功耗问题

楼主(2011-12-04):
我现在用430的IIC模块,隔段时间通信一次,在不通信的时间里430是处于IIC模式和寄存器全部复位然后使管脚处于IO口状态,那个状态功耗低啊?如果选择了时钟源可是不用IIC是不是IIC模块也有功耗啊?

网友A:
楼主在不通信的时候,单片机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做,那就让他休眠吧。

网友A:
IIC模式肯定要更多功耗,因为启用了IIC内部电路。
普通IO口如果设置为输出并且不驱动外部电路,基本上没有功耗。
楼主最后提到的IIC模块不用是什么意思?IIC模块使能了吗?

楼主:
3# 永远的不知 就是IIC使能啊,寄存器里的USWRST位是控制什么的啊,430的寄存器里好像找不到使能控制位啊。

楼主:
3# 永远的不知 是UCSWRST

楼主:
3# 永远的不知 P3SEL能不能控制管脚在普通IO和IIC功能之间切换啊。

网友B:
注意各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