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如何在IIC和普通IO口之间转换?

楼主(2011-12-04):
我要用到IIC模块,但是通信之后要把管脚当普通IO来用,怎么转换啊,是不是要用UCSWRST把寄存器全部复位啊?我现在用P3SEL转换,不管用啊。

网友A:
disable i2c,重新配置IO口.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我认为楼上的方法可行,先禁止,然后再重新配置成IO,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最好禁止完后再进行一个小延时,让其稳定。

网友C:
可以先尝试下

网友C:
看结果如何

网友D:
2,3楼说的对,楼主试试看

网友E:
不知楼主解决没呢

楼主:
没呢,刚忙其他的事了。

楼主:
7# tianyu01 解决了,就用那个UCSWRST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