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RO,RW,ZI程序段?

楼主(2011-12-04):
ARM程序在编译连接的时候,有连接器。程序编译出来后被分成了RO,RW,ZI等段,执行的时候把数据段搬到了RAM里,单片机的程序编译有这样的过程吗?怎么从来没有见到书上有这样提过呢?也没有提到过程序编译后是怎样的格式,是不是数据和代码分开。怎样搬运数据段到RAM里呢?迷惑中......

网友A:
弹片机数据和代码不分开,是你自己想建立数据区才在EEPROM(有些单片机没有的)设置数据区,搬运数据段到RAM里是要你自己写程序把数据搬运到RAM里的,怎么会迷惑?

楼主:
单片机的程序段里面也包括数据吧,也就是BIN文件,BIN文件放置在FLASH中,SRAM里面的数据是怎么从FLASH中到SRAM里面的呢?这个过程不是不知道,貌似要涉及到程序怎样被编译成汇编,汇编怎么在FLASH中执行,FLASH中的数据,是怎么到SRAM里面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单片机和ARM的程序处理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A:
偶个人觉得单片机和ARM还是很类似,以前只跑过裸奔,所以这方面没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