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MCB使用在PCB布线时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MCB使用在PCB布线时的问题
     在Spartan6上有MCB可以用于简化存储器设计,虽然我没有使用Spartan6的MCB做存储器实验,但是在画PCB时总是喜欢将存储器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往MCB上画,但是总会出现像下图中大量数据、地址线和控制线交叉的情况,有时候画起来太费劲了,你说我都不用MCB这么高级的玩意我何必呢!可能是自己打心里面觉得xilinx搞出个MCB出来应该在MCB的数据线和地址线上进行优化,如果自己将存储器的接口接上去后好歹会享受到一点好处,起码跑起高速来应该在路径上优化的跟好吧!

    问题:不知道ADDR0到ADDR15的顺序可不可以改变,如果真用MCB地址线可不可以适当的改,比如存储器的ADDR0,PCB时离MCB的ADDR10近一些可否直接连接到ADDR10上,就是地址线还是MCB的地址线就是稍微改点,同理还有数据线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找个原理图参照一下。

网友B:
同组可颠倒
DQ bit swapping at the memory interface is permitted to facilitate layout. Swapping
should only be done within a data group.

具体参考UG388

网友C:
关于PCB走线这一块,特别是遇到FPGA这种器件,我强烈建议客官用IO Designer或者FPGA System Planner
至于哪里去找,客官不要问俺,有个东西叫Google

网友D:
Google很亲切

网友E:
官网有嘛

网友F:
地址线可以换?那突发模式不会乱咩?

楼主:
如果我只是用于ARM和FPGA通信,在FPGA的里面建立一个双口RAM还有必要按照MCB的引脚定义来PCB吗?可以随便定义引脚了吧!!!

网友G:
可以尝试下

楼主:
我以前是按照MCB的引脚定义做的PCB没问题,现在改PCB了想画简单点,太多线交叉了挺烦的,反正也没用到MCB!!!

网友H:
一个字节内的可以交换,地址线应该没有太大影响。没有用过MCB固定的。直接画PCB,不要根据sch修改,会节约很多时间。给你一个我画的参考,嘿嘿!

网友A:
一个字节内的可以交换,地址线应该没有太大影响。没有用过MCB固定的。直接画PCB,不要根据sch修改,会节约很多时间。给你一个我画的参考,嘿嘿!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