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与隔直电容使用上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1-12-04):
BJT三极管通过隔直电容可以在单电源情况下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
那么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否也能采用这样的办法对双极性信号进行放大
输入侧加隔直电容 设置静态偏置工作点 输出也加隔直电容

但实际中似乎一般都是采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对双极性信号进行放大
这又是为什么?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re LZ:

不是说一定不可以,而是不太适宜。用电容耦合运放的输出会对运放的输入引入容抗,这对运放的稳定性不利。另外,运放多用于直流线性放大,如此也不可能采用电容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我想低频交流信号放大采用这种办法 电源就可以配置得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