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51数码管不能正常动态加一刷新,代码里有详细注释。

楼主(2011-12-04):
用定时器跟中断功能做的数码管不能正常动态刷新,代码里有详细注释。我是想按一秒进一的速度来运行的,但出来的结果是进一的速度飞快。请各位看看,代码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我晕 你这个代码写得好像挺规范的啊

网友A:
EA  = 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这两句 颠倒一下是不是更合理

网友A:
uint8 j;

static  uint8 j;

网友A:
static  uint8 j = 0;;// 要赋初值  规范做法

网友A:
(65536-1000)/256;

(65536 - 1000) / 256;  数字之间空格  可能更好看些

网友A:
void int_timer0(void) interrupt 1

INIT  名字似乎不好

网友A:
写得听规范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加个static就会解决  我说的是可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上这么好的意见,我试一下看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试了,时间显示加一的速度还是很快。看来不是变量j的问题。

网友A:
你的这个定时器 最长能达到1秒么  好像没有这么长吧

确实不是j的问题
   因为 j 在中断里面   加不加static  都一样

        if(1000 == sum)
        {
                sum = 0;
                sec++;
                ledcon();//判断sec数值,数码管要不要进位。
        }

        reled();相机 //刷新数码管函数

是不是
        if(1000 == sum)
        {
                sum = 0;
                sec++;
                ledcon();//判断sec数值,数码管要不要进位。

                            reled();相机 //刷新数码管函数
        }

网友A:
哈哈  弄程序 最忌讳我这种 瞎猜式的。

最好是用脑袋思考   不要胡乱尝试

网友B:
你把所有的(65536-1000)都改成64536,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编译器处理65536这个常数出问题了.

网友C: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设置了么?TMOD

网友D:
TH0 及TL0是否整型数据,在单片机里面,整形数据就是只有16位,而非32位的系统,那么65536已经溢出了,16位的最大数据只能是65535,你在编译的时候就编译器就会出错了,如果你要这样定义的话,TH0 = (long)((65536-1000)/256);把后面的强制转换为32位的,计算后在赋值给TH0,同理TL0 =(long)((65536-1000)%256);

网友D:
TH0 = (65536-1000)/256;其中65536在十六进制下就应该是0,装入TH0的值应该是
(0-1000)/256,TH0应该是无符号整型数据,那么具体的数值就要看编译器是如何处理的,但估计时间都不长,因此才会出现快速进入你的中断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楼上的意见,在下受教了。晚上有空再试一下看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E:
恩,你的这个程序和我写过的一个差不多,出现的问题一样,我问过一个人,他说:者很有可能是你定义的刷新函数的时间不适合,不同的单片机刷新时间设置不同

楼主:
还是你看出了问题,原来我忘记设置TMOD了。在复制初始化定时器代码时没复到TMOD。现在加了TMOD一切正常。

15# searover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