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增益带宽GBW与压摆率有什么内在联系啊?

楼主(2011-12-04):
还是这个图
1、已知输入正弦信号的最大峰值为±0.5V。若图中运放的主要交流参数为:(也称转换速率)SR0.5V/μs。假设晶体管的频响足够好,该放大器能够不失真放大的最高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我记得当时讲到运放的自激震荡时提到补偿电容,有一种RC滞后补偿,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A:
re LZ:

放大高频,即随频率增大增益从1增大到21左右。

网友B:
隔直电容吧。。 把参数标上。。

网友C:
这是一颗负反馈的系统补偿电容
补偿系统极点

网友D:
上图。从推出的幅频公式来看,跟一介RC高通滤波器基本类似了。分三种情况看,f<<fL,f=fL,f>>fL.

网友E:
R1=1k,R2=20k,传递:1+R2/(R1+1/jwC)=1+jwR2C/(jwR1C+1),当jwR1C》1时,1可以忽略,为1+jwR2C/jwR1C=1+R2/R1=1+20=21

网友F: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