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 扩散电容的理解??

楼主(2011-12-04):
最近在分析一个LED驱动电路,大致如图:
软件上,采用扫描方式,每次导通2003所接阴极中的(0~11路)一路,阳极导通情况,就根据每组(A~F)需要开通阳极了。整个扫描一个周期分为12个时间片

扫描函数用汇编写的,大致思想如下,:
saomiao()
{
          关所有组LED阳极(A、B’。。。。。、F);
          NOP;
          NOP;
          NOP;
          关所有LED阴极(0、1、2、3。。。、11);
          swtich(t)
          {
                  case 0 : 开阴极为0的LED的阴极;break;
                  case 1 : 开阴极为1的LED的阴极;break;
                      。
                      。
                      。
                  case 11 : 开阴极为0的LED的阴极;break;
                   default:break;
                  if(t<10)
                       t++;
                  else
                       t=0;

           }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次如现在扫描0端口所接LED(a0、b0、c0。。。)若其中有至少一个导通,则在扫描下一组1端口LED前,会在a0的阴阳两级产生短时的一个电压尖峰(但还是Vp>Vn);对于Vp已经远远超过了起导通是的值,大概是两倍多;Vn也是,但是***还是差别不大。
一开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仔细看看LED中PN结的书,感觉向是PN结扩散电容在起由正向导通转变为关闭时产生的。但是还是不不能很清楚的说明道理。我想了一个办法,在上面扫描程序中加了红色的几个NOP,尖峰就消失了。所以还请论坛的大虾帮忙分析分析,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还请大虾们赐教啊。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够混乱的,你的电压都是指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例如:在一个轮询扫描周期中(阴极0~11轮询导通过程中),当导通阴极0时,若A组LED中a0导通,当紧接着扫描阴极1时(按程序思路,会先关掉前面扫描的共阴极0的灯),会在a0两端产生一个尖峰脉冲。如a0导通状态阳极为4V左右的电压,关断产生的尖峰会使其电势为8V左右,远大于导通的4V;a0的阴极也会产生尖峰,但电势还是小于对应时刻阳极电势

还请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不能就此沉了啊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