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如何读取它的负温度值呢?

楼主(2011-12-05):
DS18b20如何读取它的负温度值呢?

网友A:
具体看DATASHEET,应该有详细说明,很多温度芯片的0是从绝对0度(-273.5度)开始计的!

网友B:
re LZ:

DS18b20 输出的负温度数据是定点补码(小数点后固定二进制四位),符号可由最高位判定(0为正,1为负)。若是负数,则求其补码即可,具体为“取反加一”或 0x10000 - T (T为度出来的补码)。

网友C:
和正温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先要判断一下,具体的可以看datasheet。

网友D:
把读出来的数temperaturebuffer定义成16位的带符号整形,进行带符号的移位,直接转成浮点数,正负号就在里面了,用下面的表达式,你不用判断正负。
((float)(temperaturebuffer>>4))+((temperaturebuffer&0x0F)/16.0)

楼主:
根据各位的指点,我将负温度值读出了,谢谢!

楼主:
那么上限、下限报警应该如何运用呢?看资料上说需要循环冗余校验,听说这个校验,很复杂。

网友B:
to 8L:

其内有两个温度上下限寄存器TH和TL,所采温度若超过此温度范围后会置相应的报警标志位。至于那个校验,是CRC-8,这并不太复杂,可以找些相关资料了解一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