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Spartan-3A SPI配置中PUDC_B的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3AIO带内置上拉,可以在配置过程中通过将PUDC_B接地使得FPGAIO口为高电平。
如果PUDC_B为高,FPGAIO PIN在配置过程中是否为高阻,而CSO_B一定要串联4.7KΩ的电阻上拉至VCCO

楼主:
为什么没人解答呢?呼唤大师兄。

网友A:
估计没看到吧

网友A:
耐心等下吧

楼主:
咳,再没有人就要结贴了。

网友B:
截一个图

网友B:
0: Pull-ups during configuration
1: No pull-ups

这是解释。你可以参照以下。

网友B:
在 HSWAP_EN 低时,与所有 I/O 相连的内部上拉电阻启用。要禁用这些电阻,将
HSWAP_EN 连接至高。

网友B:
Grayed out pull-up resistor on CSO_B is only necessary when HSWAP/PUDC_B is High (I/O Pull-Ups Not Enabled)

网友B:
还有问问题,不要给这么低的分数。

网友B:
楼主有点抠,哈哈,
引用 网友C:

太扣了。

网友B:
怎么不回答了?

楼主:
分少情谊重呗。

网友B:
:L我不喜欢啊

网友D:
这是啥情况呢

网友E:
猴版好热心啊

网友B:
这是啥情况呢
引用 网友D: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猴版好热心啊
引用 网友E:

我肯定热心的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