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陀螺仪的自平衡小车-不用kalman

楼主(2011-12-05):
最近在外国的网上看到的,不用陀螺仪,当然也不用卡尔曼,用超声波测底盘和地面的距离反应倾角,这想法确实很新。

网友A:
用超声波来测量倾角,确实是一个简单方便的好办法。

网友B:
这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C:
我觉得在大斜坡和不平坦地面站不起来。

楼主:
5# zoomone 补上一个加速度计如何

网友B:
我觉得在大斜坡和不平坦地面站不起来。
引用 网友C:

5楼童鞋正解

网友B:
5# zoomone 补上一个加速度计如何
引用 楼主:

加上一个廉价的三轴-----响应太慢,用了也等于零,没效果。

加上一个贼贵的单轴-----超声波传感器属于画蛇添足,完全好OUT。

网友C:
回复 楼主:

补上加速度计也不行

通常的平衡小车的平衡是基于倒立摆的站立模型设计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杆上面顶个球,重心在球心上,当下面的杆和重力方向重合时,这个倒立摆就不会倒。

而这个超声波平衡是基于小车的某个平面和地面距离不变,如果在平面时候这种方法可以保证杆和重力方向重合,可是到了斜坡就不行,虽然小车平面和地面距离不变,但杆和重力有了夹角,自然不会平衡。

如果加上加速度计,我想在斜坡上跑,超声波和加速度计会打架的:lol

楼主:
9# zoomone zoomone 对倒立摆分析得很透彻
没有坡度角超声波就没用了,难道没别的方法了?

网友B:
9# zoomone zoomone 对倒立摆分析得很透彻
没有坡度角超声波就没用了,难道没别的方法了?
引用 楼主:

9# zoomone 小盆友,曾被论坛某网友,称为二姨家最最历害的超级牛人,还没毕业就能拿两万块月薪,当然分析得透彻~~~ :lol

应该说,有坡度角超声波就没用了。

难道没别的方法了?
方法是有的,如用个单轴的加速度传感器或用一个陀螺仪,但这些东东一加,超声波传感器就成了没有任何作用的摆设~~~  :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跟传统的方法有什么区别:L:L

网友D:
其实换了一种传感器的原理,还有人能测试一个圆形的水管中的左右水位差来判断倾斜的角度。

网友E:
另一种思路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那跟传统的方法有什么区别:L:L
引用 楼主:

确定没区别~~~ :lol  :lol  :lol

因此,LZ的方案,只适用于水平面上玩耍,并且不能扩展功能~~~

楼主:
13# acute1110 液面确实能反映水平位置,这只能在惯性大的系统中使用,但是用在小车中滞后应该很大

网友F:
这个方案也可以在斜坡上站立,只是你们没想到方法而已。

网友G:
以前坛子不是有人做过了,还发过视频。

网友H:
那有谁来试试呀

网友I:
当然也可以在斜坡上站立。
只是你们没想到方法而已。

网友B:
假如始终站在斜波上,那简单,只要控制超声波传感器和斜面的相对距离即可。

但是,如从平面转到斜面,并且这个坡度是变化的,这个不是一点点的难度~~~

敢问LS两位高手想到方法啦? :lol

网友J:
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姿势会像匠人最初那个一样

网友K:
用超声波来测量倾角,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好办法

南京耳鼻喉医院
鼻息肉怎么治疗好

网友L:
lego的轮子

网友B:
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姿势会像匠人最初那个一样
引用 网友J:

那样有啥玩头?

网友I:
没见过匠人的车啊。斜坡变化缓慢就可以,和地面差不多的。

网友J:
LS,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停的前后一拱一翘的那个第一版。
因为参数还来不及更改和调整。

网友J:
斜坡上要稳定也是可以的,只要检测“斜面的相对距离”的变化趋势即可,也就是做一次微分计算

网友B:
斜坡上要稳定也是可以的,只要检测“斜面的相对距离”的变化趋势即可,也就是做一次微分计算
引用 网友J:

这个难度不是一点点,关键是没有一个水平参照标准,测量误差。计算误差等的累积影响,最终OUT~~~ :lol

单纯在一个坡度不变的斜面上,还好弄弄,要在波浪型曲面上行走,难啊~~~ ;P

网友M:
同意水位监测法

楼主:
30# Cortex-M0 请教cortex
小车如何能稳定在 坡度稳定的斜坡上,而且坡度是未知的
总不能让摆一点一点的摆来摆去着那个垂直的角度吧??

楼主:
小车如何能稳定在 坡度稳定的斜坡上,而且坡度是未知的
总不能让摆一点一点的摆来摆去找那个垂直的角度吧??

网友B:
小车如何能稳定在 坡度稳定的斜坡上,而且坡度是未知的
总不能让摆一点一点的摆来摆去找那个垂直的角度吧??
引用 楼主:

俺指的斜坡是恒定的------当水平面来调整。

至于从平面到未知的坡度,看来LS盆友只能请教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老X了,俺没那本事~~~ :P

网友N:
用超声波,相当于红外传感器的升级版?
不过这么一来,倒是不怕光线干扰了。

网友A:
在斜坡上, 不是什么问题。只需要调校一次,记住竖直位置就可以了。事实上,不应把参数固定在软件里,小车在平地上也做调校,以便可以自适应。当然,结合G-sensor,做到真正的自适应最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J:
X叔,不是那个意思,是我压根没见过匠人的小车,可以发个链接啊。不是说他的不好,我后面没有问号。
刚开始肯定要有水平参照的。斜坡变化缓慢才来得及控制啊,波浪形的斜坡,就相当于斜坡变化是非常迅速的,那难度太大了。

网友I:
在斜坡上, 不是什么问题。只需要调校一次,记住竖直位置就可以了。事实上,不应把参数固定在软件里,小车在平地上也做调校,以便可以自适应。当然,结合G-sensor,做到真正的自适应最好。 ...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自适应啊。

网友I:
G-sensor倒是觉得更增加了难度。。。
我喜欢简单的、傻瓜型的。

网友B:
在斜坡上, 不是什么问题。只需要调校一次,记住竖直位置就可以了。事实上,不应把参数固定在软件里,小车在平地上也做调校,以便可以自适应。当然,结合G-sensor,做到真正的自适应最好。 ...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小车怎么知道从平地走到斜波?要参照物,即人们常说的参照基准呀~~~

如增加太多的代价,还不如直接用加速度、角速度传感器来的简洁省力~~~

否则,又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lol

网友O:
可以在容器里放点比水重的液体
用液面来判断水平

网友P(2012-10-03):
用超声波的话,条件比较苛刻吧。比如四周得木有障碍物?

网友Q:
去年做毕业设计就是平衡车,超声波是我想的第一种方法,但是超声波的感应头必须要离被测物几十厘米远,廉价探头精度也不够高,还有不平坦地面,然后就放弃了此方案。

网友R:
都是高手

网友S:
斜坡上可以的吧!比如可以再加一个超声测距的,两个测距的模块之间距离一定,单片机采集两个的距离差。然后就查表判断坡度,进行调整。

网友S:
斜坡上可以的吧!比如可以再加一个超声测距的,两个测距的模块之间距离一定,单片机采集两个距离的距离差。然后就查表判断坡度,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