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IIR滤波器的最高频率提高到100MHz以上?

楼主(2011-12-05):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器件中,要求在不增加乘法器的消耗的情况下如何将IIR滤波器的最高运行频率提高到100MHz以上?
在采用直接转置二型结构作为基本二阶节的级联型IIR滤波器中,
我试过增加流水线的方式来提高最高频率,
但是在一个二阶节中有两条路径需要经过两次加法和一次乘法,
并且由于是递归型的,这个路径在用锁存器分成两个路径后将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因此最高运行频率就被这两条路径限制住了。
希望有经验的兄弟能指教一下,如何才能提高运行的频率?
使用其他类型的IIR滤波器?比如说并联型?
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楼上的大哥您不是做过IIR滤波器吗?
能不能指点两招啊~

网友A:
等待结果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B:
不知猴版了解不

楼主:
最困难的就是不让增加乘法器资源的消耗。。。
不然可以采用并行处理或者乒乓操作来解决

楼主:
没有人能伸出援助之后指点迷津吗:(
今天试了下采用直接1型结构,加3级流水线后能提高到85M
还是无法将一次乘法两次加法的最长路径缩短

网友C:
器件呢?你的乘法是乘固定数么??

网友C:
3# lwq030736 他专长不在此

网友C:
等待结果
引用 网友A:

给出点主意呗。

楼主:
用的是EP3C40系列,乘的是固定数

网友C:
6# hihu 我觉得信息有点少。

网友C:
7# hihu 问他点信息然后在说:)

楼主:
您需要什么信息尽管问吧

网友C:
我都问过了。请往上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EP3C40,乘的是固定数

网友D:
- -老兄,EP3C40是Altera的片子,怎么会跑到xilinx这里问呢。。。去相应的论坛那里的人对这个芯片会比较熟悉。

网友A:
我回去在研究下 然后在出点注意啊

楼主:
- -老兄,EP3C40是Altera的片子,怎么会跑到xilinx这里问呢。。。去相应的论坛那里的人对这个芯片会比较熟悉。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什么器件来实现并不是最关键的,
虽然用的器件不一样,但是思想是一样的。
当然也许实现乘法和加法所需要的延迟时间不太一样
使用新器件可能会缩短硬件上每条路径的延迟,
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对于IIR滤波器,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原理上缩短路径的延迟

网友D:
对于不同的器件,它要实现乘法和加法的时延是不一样的。xilinx的乘法器可以跑到450M,而器件对加法有加法链的支持,跑到100M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你采用的是流水线的设计方法,我想很多器件都能实现。

楼主:
对于不同的器件,它要实现乘法和加法的时延是不一样的。xilinx的乘法器可以跑到450M,而器件对加法有加法链的支持,跑到100M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你采用的是流水线的设计方法,我想很多器件都能实现。 ...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对的,可能是我的问题表述不太清楚
其实我的主要问题是在采用流水线进行设计的时候,
最短只能分割到一次乘法两次加法。
我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将最长路径分割到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网友D:
:lol算法问题我就不知道啦~~

楼主:
看来可能真的没办法再缩短了
要想提高速度只能提高乘法和加法的速度,还有减少走线的延迟了
最后还是决定将输入数据的速度降到80M
采用直接1型结构,插入4级流水线,
在EP3C40上最高频率能到85M

感谢各位的积极回复

网友E:
用重定时的方法试一下,我在《VLSI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上看到过。

网友C:
13# lwq030736 砸场子?

网友C:
我不可能回答Altera的问题,这是XILINX的官方论坛。

网友F:
[Altera Solution]
http://www.alteraforum.com/forum/showthread.php?t=6826
http://alteraforums.org/forum/showthread.php?t=20658

[Xilinx Solution]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te_papers/wp330.pdf

猴哥不告诉你,我告诉你~
但是最后我不得不鄙视你这个Altera的用户!
Altera就是个只会做Marketing,然后在Technology上一路跟着Xilinx小跑的江湖术士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过就是用了Altera的个器件而已,至于就成为你们的敌人了?
说不定下个项目我们就用Xilinx的了呢?
我在这讨论的主要是原理上的问题,
与在哪个器件上实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何必这么计较我用Altera的器件?

网友G:
Altera\Xilinx各有所长,有竞争才和谐;
楼主试图优化IIR实现结构已达到长流水线获得高数据吞吐率,可以找找数字信号处理的数,另外,由于你的系数固定,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看有没有优化的可能;

网友E:
用重定时

网友C:
[Altera Solution]
http://www.alteraforum.com/forum/showthread.php?t=6826
http://alteraforums.org/forum/showthread.php?t=20658

[Xilinx Solution]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white_paper ...
引用 网友F:

嘿嘿,是呀是呀。你太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过就是用了Altera的个器件而已,至于就成为你们的敌人了?
说不定下个项目我们就用Xilinx的了呢?
我在这讨论的主要是原理上的问题,
与在哪个器件上实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何必这么计较我用 ...
引用 楼主:

不是敌人啊,但是我不能你Altera有问题,我不停回答啊。
我的客户我都支持不过来了。
如果使用xilinx,我热情支持。
如果使用altera,我们不鼓励在XILINX论坛里讨论。
谢谢啦。

网友H:
走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