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面如何删除中间信号层

楼主(2011-12-05):
四层电路板,中间两层准备走电源和地,设置的时候中间两层应该设置为中间层,然后定义,我设置为信号层了,电路板也画完了,领导说这样加工难度太大,让改为中间层,但是信号层始终删不掉啊。 中间的信号层是不是删除不掉啊?如何删除,谢谢。

楼主:
搞定了,必须把电路板上该层的所有线删除,所有过孔删掉,总之一切与该层相关的东西都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看来我们来晚了,楼主自己解决了:lol

网友B:
是来晚了

楼主:
怎么结贴啊?结贴完毕分怎么给啊?谢谢。

网友:
在主题下面  点击我要结贴  然后在每个回复的后面弹出个小框框  在框框内输入要给的分点击上面的结贴

网友C(2014-10-09):
我个去,我删除的只剩下顶了,依然干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