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时,老是弹出两个main函数

楼主(2011-12-05):
最近用IAR编译程序,我一般编译通过一部分,就备份一下(将整个工程文件复制到一个备份文件夹中),但是,每次我修改调试文件时,备份文件中的内容也跟着修改了,并且有时,打开调试工程文件,会出现两个main函数,把main都关掉,重新打开,编译后,还是会自动弹出一个新的main(这个main是原来的某个main文件),有知道这个问题的给解释下,困扰我很久,谢谢各位。。。

相关下载

楼主:
MSP430单片机,是不是在软件设置方面需要修改下,望指教。。。

网友A: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innerben/2807266
这里有份IAR设置的文档

网友B:
你好楼主 你说的情况 解决办法 就是你每复制一个工程时 首先把这个工程打开 然后在里面将所有打开的函数都 关闭 然后保存  再关闭这个工程 然后再复制 就不会出现俩个MAIN函数了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