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菜鸟求助关于FPGA时延问题

楼主(2011-12-05):
50M晶振
`timescale 1ns / 1ps
always @(posedge clk)        //定义clock上升沿触发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if(count == 26'd24000000)    //0.5S到了吗?
begin
  count = 25'd0;      //计数器清零
  sec = ~sec;       //置位秒标志
end
end

网友A:
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B:
楼主在说的细点吧

网友C:
50M晶振计数得到0.5秒的延时?

网友D:
50M晶振
`timescale 1ns / 1ps
always @(posedge clk)        //定义clock上升沿触发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if(count == 26'd24000000)    //0.5S到了吗?
begin
  count = 25'd0;      //计数器清零
  se ...
引用 楼主:

问题呢?

网友D:
3# opple 是呀是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看明白。汗

网友D:
是呀是呀

网友D:
:L
引用 网友F:

怎么了?

网友G:
看来还是没结果啊

网友G:
楼主去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