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我查下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1-12-05):
请问一下如上图第一种封装的元器件是什么?
我在网上查到NY表示是BF1012S,但BF1012S的封转是下面那种一边两脚的,而我手上的是上面那种一边一脚一边三脚的。。找了好久找不到,求高手解疑

估计是SOT89封装的2SC2873了。。

网友A:
SOT223是一边一脚一边三脚的,不过还得看具体尺寸

网友B:
兄弟 这种封装的很多 要看你用什么啊

网友C(2012-01-20):
SOT89封装的2SA1213-Y

网友D:
SOT-23
SOT-25
SOT-89
等。。。

网友E:
光看芯片上的CODE是看不出具体哪个元件的,只能知道封装是SOT89 OR SOT223或者其它的,这要楼主测量芯片的尺寸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