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圈中的脉冲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1-12-05):
(无正文)

网友A:
这几个脉冲不就是时间很短的低电平嘛。

楼主:
这几个脉冲不就是时间很短的低电平嘛。
引用 网友A:

是的,大约400ns左右. 会影响到74HC151的输出.
不知道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
你测的是你的MCU IO口的输出吧?
这要上程序才看得出问题,总之IO肯定是按照你的程序行事的。

网友B:
不会是数字电路中传说的竞争与冒险吧

楼主:
你测的是你的MCU IO口的输出吧?
这要上程序才看得出问题,总之IO肯定是按照你的程序行事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
如果是程序/硬件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 MCU是RENESAS的M32C84.

网友A:
因该是程序问题,检查一下相关程序吧。

网友C:
你把你写的程序给出来看看。程序如果有问题,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例如:
IO=1
delay();
IO=0;
IO=1;
delay();

但也有不是因为程序原因导致的。
如果不是程序原因,就得把151的OE脚用上了,等输出问题后,令OE有效。

网友D:
竞争冒险都出来了。。。。肯定是你程序的问题。。。。

楼主:
你把你写的程序给出来看看。程序如果有问题,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例如:
但也有不是因为程序原因导致的。
如果不是程序原因,就得把151的OE脚用上了,等输出问题后,令OE有效 ...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源程序,我是进行故障分析的. 因为这个问题是产生在一个已量产的产品上的. 实际中,更换HC151有时可以使整机工作正常.尽管脉冲仍然存在.

网友C:
这就不好办了,如果主信号变化不大的话,接RC电路把它结滤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