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JTAG 烧写flash

楼主(2011-12-05):
最近想做个简单的小仿真器,就想通过JTAG标准口让ARM通过SPI总线向flash烧写程序,一般大家都是去买这块芯片的仿真器,但是由于价格昂贵还有使用数量较多,想自己做个只要能满足上面这点要求就行,不需要其他复杂的调试测试下载等
    目前构思是TAP controller + CPLD  看能不能仿真模拟出仿真时 TCK TMS TDI TDO上波形,大家有好的建议不?  交流下

网友A:
直接买个仿真器吧,何必自己搞呢~~
真要做的话,没必要用CPLD,直接IO模拟就行。
不同的ARM芯片仿真原理不一样,有一堆手册等着你看

网友B(2012-02-29):
我们有软件,不需要仿真器,可以烧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