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圈中的脉冲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1-12-05):
图中波形是从MCU可编程端口输出到74HC151/S0,S1,S2端口的信号.
请问红圈中的脉冲是怎么产生的?
脉冲宽度大约400ns左右. 会影响到74HC151的输出.

网友A:
示波器的扫描设慢了

楼主:
示波器的扫描设慢了
引用 网友A:

脉冲是存在的,会影响到HC151的输出.

网友B:
3号波的上升沿导致了1、2号波形的毛刺,2号的上升沿导致了1号的毛刺,你看看你程序里管脚赋值那点吧,也能是管脚方向寄存器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