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DM9161BIEP+100M光纤批量异常

楼主(2011-12-05):
如上,批量时,很多线路板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网络不通,PING超时。
9161的REg数值是正确的;
50M晶振正常,复位正常,AVDDT/AVDDR 1.851V左右,也正常;
在ping的情况下,9161的RXD[0][1],RXDV上都有信号;
TXD[0][1],TXEN上没有信号;
接近4/5的板子,网络不通,1/5的正常;

现象表示LPC2478没有响应,9161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

楼主:
下载同一个程序,正常的板子在程序运行后,光猫的Link灯是常亮的,只有在收发包时才闪烁。异常的板子,link灯一直闪,频率还挺快!!!

楼主:
9161的RXER也有信号,和RXDV一起出现,这是否说明9161和光模块存在问题?

楼主:
更换光纤模块,更浑9161都试过了,无效!

楼主:
解决,50M晶振问题。

网友A:
LPC2478 + DP83848   armkits.taobao.com

网友B(2012-12-20):
DM9161CEP光纤应用问题-在电力抄表终端-集中器

2012年国家电网在抄表终端集中器规范要求中,提出需要

支持光纤连接。而且目前无论是I型集中器,还是II集中

器,后续会全部标配以太网,或者支持光纤通信。

作为davicom最新的低成本phy芯片-DM9161CEP,无论是升

级传统的方案:at91sam9260+DM9161AEP,还是作为选型

参考,都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光口和电口,软件配置不变

,更改接插口部分即可。

用DM9161CEP进行光纤通信时,同以太网的电路相比,需

要注意的地方:
1.以太网电路中,网络变压器同DM9161CEP的连接,TX±

,RX±,不需要上拉AVDD_PW.但光纤连接时,需要拉到

AVDD_PW
2.LED灯部分的控制,op0,op1,op2接法不一样。
3.光纤接口的SD引脚,需要连接到DM9161CEP上的PIN45脚

如果需要参考电路,可以联络我。

网友C(2017-06-22):
你好,最近在学习DM9161光纤通讯
请问下采用MII方式和RMII,与光模块的接线方式是否一样?
MII方式和RMII光纤通讯的软件代码有差别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