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6.01输出HEX文件出错(同样的程序 5.50 5.11 都没有问题)

楼主(2011-12-05):
一前版本的都是这样生成HEX文件,都没有问题

但是用最新版本6.01,报错如下

但删除  -Ointel-standard,(XDATA)=.eep.hex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IAR的51各个版本一般都不兼容,很多新版本打开旧项目编译都过不了,我的电脑装了IAREW80517.20,7.30,7.51,7.60四个版本,没有办法,非常不爽

楼主:
这种生成HEX的方法
都是别人传承的:lol
貌似 430 什么的一直都可以用的
这次却怪异了:'(

楼主:
只知道 上官大侠 总是在STM32板块溜达
不知会不会来 [侃单片机] 板块指导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IAR总是做悲催的事情:lol

网友B:
我遇到的所有的IAR版本都支持对话框方式的HEX文件生成,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l但是E方
不能生成HEX文件啊

我那方法通用(至少目前生成HEX还是可以的)
:'(就是  .eep.hex   悲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而且此方法在线仿真还得在改回去,不然不能在线仿真
:)

楼主:
自己再提一把:lol

楼主:
为何  .eep.hex   悲催了:D

网友C:
配置是否一样呢~

楼主:
看了 好多遍 配置都一样~

网友B:
-Ointel-extended,(XDATA)=.eep
-Ointel-extended,(CODE)=.hex

你本来就写错了,.eep后面就不需要再加.hex了。

楼主:
那您平常怎么 生成EEP的HEX文件呢

这是以前版本生成的,
:L 难道我以前一直都在用错误的方式:funk:

楼主:
.eep 无法装载
装载EEPROM文件类型只能 HEX BIN类型

网友B:
.eep 无法装载
装载EEPROM文件类型只能 HEX BIN类型
引用 网友D:

.eep可以装载,只要文件内的HEX文件格式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然来如此

网友E:
看来楼主误解了,以为一定要以.hex为后缀结尾的文件才是hex文件格式,其实“-Ointel-extended”就决定了你输出的文件是hex格式的了,即使你输出的文件名是xxx.eep或者是xxx.bin,这个跟后缀名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