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高手指教我的方案:兩輪平衡小車

楼主(2011-12-05):
我也想自己做一個平衡兩輪小車,看大家都有我也手癢癢
想利用手上已有的材料,51,ADXL345加速度傳感器,293D,小電機等
用ADXL345偵測小車的傾角,根據傾角的大小調整電機PWM信號控制小車做加速/減速運動,以達到控制小車平衡。
目前小車已經搭好,傾角能獲得,PWM控制轉速和方向也能實現,可是這兩個串在一起調了很久也沒辦法平衡,總感覺小車倒速度比小車動的速度快,來不及反應。
請前輩幫我看看這樣的方案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我可能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非常感謝!!!

网友A:
光靠加速度传感器是不够的,还需要角速度传感器提高反应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論壇上看有人說如果只要站起來是不是一個就夠了呢?

网友B:
如想只用一个传感器,就让小车站起来。

用一个单轴的加速度传感器最简单。
用一个单轴的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也行。
用一个双轴的加速度传感器,有点难度,但有网友报道,站立成功。
用一个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这个难度不是一点点,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人能让小车成功站立。站长匠人曾经挑战过这一世界级难题,最后以失败告终,LZ难道也想挑战过这一世界级难题?用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让小车站立?估计没人能帮你,因为目前这世界上还没有人做成功~~~ :P

祝LZ马到功成,成为这世界上第一个,只用一个廉价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让小车站立之人。 :victory: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挑战一下这个极限: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因為單軸的比三軸的更精確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是因為單軸的比三軸的更精確么?
引用 楼主:

不是!

理论上,加速度传感器是对一合成后的质点检测,检测其运动的加速度。
但实际上,由于制造工艺的关系,加速度传感器芯片内部做的再小,检测传感器总是有一定的体积,无法做到一个质点。

对单轴来说,由于强制限制了另两个方向的运动检测,只检测一个方向的加速度,所以输出信号较纯,可直接使用。
而对于三轴来说,由于同时检测三个方向的加速度,而检测传感器有一定的体积,不是一个质点,因此,输出信号之间有振动干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输出噪声比较大,有时甚至大过加速度检测信号本身,因此。需采集大量的数据做平均值,最后的信号才有实用价格,因此,响应速度变得奇慢,无法实时跟踪小车的动态角度变化。

楼主:
非常感謝Cortex-M0的詳細解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挑战一下这个极限:lol
引用 网友A:

你手头的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实际上已考虑到这一方案,zoomone小盆友如有兴趣,可试试这一方案,尝试挑战一下这个极限: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时间钻研了,还有别的事:lol

网友C:
“總感覺小車倒速度比小車動的速度快”
你调大P值试试,可以提高电机反应。我当初调的时候PID只调完P值小车就已经能站立了。如果还不行,可能有几个原因:
1.电机先天不足,扭矩不够;
2.获得的角度信号不准确或不稳定;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肯定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