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单片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1-12-05):
请问一下我搞了个STC单片机在在线下载的时候总是说“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2-05-28):
同求啊,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B:
连接不上吧,正确的操作是等出现“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的字样再给板子上电,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操作的。
还有看看是不是下载板上的跳线没设置对,或者下载板的电源打开没有

PS:这里是ST板块,不是STC,差一个字母,很大的差别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