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Virtual_COM_Port DemoV3.3.0 编译出错

楼主(2011-12-05):
STM32 USB Virtual_COM_Port DemoV3.3.0 编译出错

楼主:
选择不同的Target编译文件也不同这是如何实现的。。。要是知道哪里可以该,我自己该该就行了。。。

网友A:
是啊,,我下载了编译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没去仔细研究怎么解决,,我是移植F103ZE的,,把不想关的代码删掉了,,这时编译没问题

楼主:
香主出来看看啊。。。。官方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B:
每个ST提供的例子中都有一个项目文件,这个项目文件与指定版本的开发软件对应,请LZ看一下你手里的项目文件是否与开发软件的版本匹配?

楼主:
每个ST提供的例子中都有一个项目文件,这个项目文件与指定版本的开发软件对应,请LZ看一下你手里的项目文件是否与开发软件的版本匹配?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错的。。。我编译其他的Target都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网友B:
这个不会错的。。。我编译其他的Target都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这个不会错的”?你是否检查过了?

楼主:
什么叫“这个不会错的”?你是否检查过了?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的uV4.22,上面截图了,工程下面的文件夹“MDK-ARM”,下面就一个工程文件“VirtualCOMPort.uvproj”,会出什么错吗?
我用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大约一年前就用过官方的USB例程,好久没用了,现在又有项目想用,我就从官网上下下来了。。。这个地方会出什么错误?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有些文件不包含,有的包含,这些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知道这个错误在哪里,这个工程不应该使用“system_stm32l1xx.c”而应该用“system_stm32f10x.c”,若是知道怎么改,我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香主出来看看啊。。。

网友B:
请问你的代码是从哪里得到的?是从ST的网站下载的吗?

我没有用过这个玩意,但我不相信ST会发布编译都通不过的例程。你的问题的最大可能是,你使用的编译环境与发布的例程所使用的环境不一致。所以我在6楼建议你看一下你手里的项目文件是否与开发软件的版本匹配,但是你并没有说是一致还是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从官网下载的。。地址: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um0424.zip

我上面把版本号列出来了。。。MDK uV4.22,能顺利打开项目文件,至于MDK可能有很多版本号,我用的是最新的。。。
项目文件没说是使用哪个版本的MDK。。。我认为是一致的。。。
3楼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在Release Notes里面已经清楚地写明这个库是在哪个开发软件、及其版本上开发的,对于ARM的MDK对应的是v4.13。

如果你使用的开发软件及其版本与Release Notes中列出的不相同,则有可能需要对项目的配置作适当的修改。我不知道该如何修改,估计开发软件的Release Notes中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把4.22删了用4.13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4.13,还是老样子。。。编译出错。。。见图

网友C:
包含路径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看看你的工程设置

网友B:
对不起,我没有用过这个玩意,暂时帮不了你,你再等等看其他人有什么建议。

记得有人说把360什么的,卸载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与你的问题相关,你可以搜索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从官方直接下载的,解压后没做任何修改。。。
这个错误是包含路径的问题,但此工程本不应该包含本路径,他错误的选择使用了“system_stm32l1xx.c”文件,这个文件需要包含头文件,本工程没有包含,也不需要包含
这个工程不应该使用“system_stm32l1xx.c”而应该用“system_stm32f10x.c”
我搜过相关问题,这个和360什么的也没什么关系,就是我说的C文件的选择问题,若是知道如何在这个工程中使用“system_stm32f10x.c”而不是“system_stm32l1xx.c”就可以了。。。。没有别的。。。
这个例程的错误就在于此。。。问题很明确,也不是什么版本的问题。。。我用固件库的例程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希望香主帮忙,要不香主装一个MDK,自己编译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ST官方文档的问题。。。

网友C:
编译问题还自己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自己解决,我怀疑是官方文件本身的问题,遇到这样问题的人都自己解决,那就是很大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解决吧,我向香主反映这个问题,是希望香主关注一下,是否是官方文件问题。。。
我自己知道如何修改了。。。但别人不一定知道。。。希望从官方下载的工程能顺利编译
即使不是官方文件的问题,如何规避这种情况。。。

网友A:
啥原因呢? 这个肯定是工程设置的问题,,还没深究找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Target情况下,不同Target包含使用不同的C文件,但所有的C都会列出来,这种情况是C文件使用错误,原因我前面也说了
可以自己更改,把不改使用的不包含,包含该包含的就OK了。。。。
我接不截图操作说明了。。。

网友C:
更大可能是官方工具版本与自己使用的不一致,楼主是个有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工具版本,前面也和香主讨论了。。。原来使用的是uV4.22....改用官方的4.13还是这样。。。而且也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我家里的笔记本也是这样子。。。更不是什么360的问题,就是C文件包含的问题,我改过来一切正常。。。

网友B:
我找有MDK的人试了一下,确实有点问题。确实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原文件也没有问题,是项目文件的问题。

问题出在文件列表中,文件名前面的三个小红点;有这三个小红点的文件,表示在当前的配置下这个文件不参与编译,对于LZ的情况(STM32F10E-EVAL),这三个小红点的位置错了,应该点在system_stm32l1xx.c前面,但被错误地放在了system_stm32f10x.c前面。

可以通过在需要点红点或去掉红点的文件上按右键,进入option选项,点击IncludeTarget实现。因为我没有MDK-ARM的License,我的电脑上没有安装,不能截图说明,请见谅。

抱歉,让LZ兜了一大圈,浪费了不少时间。我已经把这个问题通知做这个库的部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很费时间,我也找了一会原因,就没继续耗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