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接收DR是个环形移位寄存器 我如何让他的指针归零

楼主:
在全双工模式下 spi主发送的时候也在接收 当我想接收的时候发送了0x00做时钟 但是发现接收的数据移位不对 ,是因为spi的DR是个环形寄存器吧 那我用什么指令 能在我想就收数据的时候 把DR的指针归零?谢谢

网友A(2011-12-05):
在全双工模式下 spi主发送的时候也在接收 当我想接收的时候发送了0x00做时钟 但是发现接收的数据移位不对 ,是因为spi的DR是个环形寄存器吧 那我用什么指令 能在我想就收数据的时候 把DR的指针归零?谢谢 ...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DR是个环形寄存器?

接收的数据移位不对有可能是采样的信号边沿不对。

楼主:
哦那我可能弄错了 就算不是环形的话 我需要把指针清零 怎么做呢 就是我之前发送了若干数据 然后我到我想接收的时候 想让接收接收缓冲区重新开始接收 如何做呢 ?

网友A:
哦那我可能弄错了 就算不是环形的话 我需要把指针清零 怎么做呢 就是我之前发送了若干数据 然后我到我想接收的时候 想让接收接收缓冲区重新开始接收 如何做呢 ? ...
引用 楼主:

不必做什么,直接接收即可。

楼主:
写了个读函数
u8 SPIReceiveOn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ucBitCounter=0;
    //u16 unSPIRecBuffer;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0);
        while((SPI1->SR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1->DR);
}
为什么我读的时候需要连续调用两次才能得到正确的值呢 ?

网友A:
写了个读函数
u8 SPIReceiveOneByte(void)
{
...................
}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之前写的时候仍然有数据进来,你没有读取,等你要读数据时,先读出了之前没有读出的最后一个数据,然后才是你要的数据。与你之前说的发现接收的数据移位不对完全是2回事。

楼主:
没太懂 DR是个移位寄存器 之前我发送时 虽然也接收了无用的内容 但是我最后想接收时发送了 0x00 就是发出了8个clk 那就应该把最后miso上出现的内容移位到DR当中去吧 我读一次应该是正确的啊 ?如图0x40 是miso上我想读出的内容 可是第一次读读出的是0x00

楼主:
这是第一次读执行完的波形 0x40应该已经被移位进DR了吧

网友A:
为什么你想读的时候要发送一个0x00呢? 因为你想输出时钟!这个时钟是为了读回数据!

难道你之前发送的数据输出时钟吗? 也输出时钟! 难道这个时钟就不读回数据吗? 也读回数据!

楼主:
多谢版主 可我还是没懂 如图是0x40 是从设备发来的数据 0x40 应该是通过它正下方的那8个clk移位进DR的低8位吧 那8个clk 正是我发0x00产生的 那函数return (SPI1->DR)的数据应该是0x40啊 多谢耐心指教

楼主:
将读函数改成下面的就正常了
u8 SPIReceiveOneByte(void)
{
    u16 i=0;
    unsigned char ucBitCounter=0;
    u16 unSPIRecBuffer;
        ucBitCounter=SPI1->DR;//接收发送无用字节前 读一次DR 清除RXNE标识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0);
        for(i=500;i>0;i--);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0);
        while((SPI1->SR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1->DR);
}
那如果我一直没有读DR的话 头一次读出来的应该是最前面的8个clk移送的数据吧?

楼主:
u8 SPIReceiveOneByte(void)
{
    u16 i=0;
    unsigned char ucBitCounter=0;
    u16 unSPIRecBuffer;
        ucBitCounter=SPI1->DR;//接收发送无用字节前 读一次DR 清除RXNE标识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0);
        while((SPI1->SR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1->DR);
}
应该是这样 前面复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