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精密的电压源,帮忙出个招

楼主(2011-12-05):
现在要做一个4200.0mV电压精度0.5mV,负载0-20mA的恒压源,实验室用,不是产品,造价不是问题,考虑到输出导线的阻抗,必须用四线制,两个电压输入,两路电流输出,最好全模拟分立元件制作,希望各位搞电源的能够想想用什么方案比较现实,输出负载为试验用电池,系统供电也可以用电池来供电,增加稳定性。

网友A:
电压精度0.5mV  mark

网友B:
“最好全模拟分立元件制作”
何必自找麻烦?

既然需要考虑导线电阻,负载端取样,那就必须用差动输入放大器控制线性调整管。别说全分立元件,就是用三片运放搭仪表运放都是很麻烦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请问,maychang大师,要是就凭分立原件搭建,最高能达到多高的精度?我只需要在一两个小时内,不同负载,电压不会漂移太多~~~

网友C:
即使1,2小时内,温漂也不能忽略,因为你要求0.5mv的精度。用电池当然好,但我担心你调试的时候受电池电压变化的影响而调不到要求精度。

网友C:
我感觉是用差分运放输出,还要做好温度补偿。我的经验,就一般做做,不带温度补偿,一般运放就能做到5摄氏度变化输出变化在2mv以内。用仪放效果更好,但我记得一般驱动20mA不容易。
但不要用分立器件搭了,就我们这一代人的功力,会裤衩都输掉的,请个老法师还有点机会。

网友D:
那运放搭,怕温度漂移就放恒温箱里.没几个钱

楼主:
温度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我是用在一个恒温实验环境中,楼上大大,提到只能那个做到2mV,心都碎了~~~~~~~~

网友E:
这个精度为什么不用数字加模拟的方法去实现呢,数字在精度和温度漂移上面都可以做的很好。用模拟来搭建的话0.5mV在放大10倍的情况下。楼主查查普通的运放的PDF零点漂移这一项的曲线图,即使你能解决一定的温度漂移,但是时间的漂移你却无能为力。建议采用数字ADC加模拟电路搭建的方式。使用运放输出加一个好的三极管扩流也许就能搞定你的要求。

网友F:
这个精度有0.01%了,不算很低,LZ需要一个电压基准,比如LM399,温漂很小,老化也不大,这样才能保证最终的精度。其次,要两个高精度的电阻,把7V附近的基准电压分压到4.2V,选金属箔电阻最好。至于运放,比较好办了,高精度的即可,无需什么温度补偿,不是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