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得到直流负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5):
仅一片运放,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ICL7660从正5V得到负5V。
如果不需要调零,可以让1脚5脚悬空。
输入信号5V,太大了。

网友B:
你要考虑清楚你的实际需求,如果实际电路为单电源,对电路参数要求也不高的话,建议用单电源运放。正压转负压的芯片价格也不低,玩玩还可以,自己做转换电路的话转换效率也不高。

楼主:
我改成了单电源供电,请指点!这两天就去赛格买LM358D!到时我会上图片的,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一片max660很方便的。

网友B:
LM358用来学习很不错。很好用的片子。
你画的电路有点别扭,没有仔细看。你可以参考一个手册里头的典型应用。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15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