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驱动OV7670采用SCCB总线

楼主(2011-12-05):
(图片)

网友A:
SCCB是简化的I2C协议,SIO-l是串行时钟输入线,SIO-O是串行双向数据线,分别相当于I2C协议的SCL和SDA。SCCB的总线时序与I2C基本相同,它的响应信号ACK被称为一个传输单元的第9位,分为Don’t care和NA。Don’t care位由从机产生;NA位由主机产生,由于SCCB不支持多字节的读写,NA位必须为高电平。另外,SCCB没有重复起始的概念,因此在SCCB的读周期中,当主机发送完片内寄存器地址后,必须发送总线停止条件。不然在发送读命令时,从机将不能产生Don’t care响应信号。

由于I2C和SCCB的一些细微差别,所以采用GPIO模拟SCCB总线的方式。SCL所连接的引脚始终设为输出方式,而SDA所连接的引脚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通过设置IODIR的值,动态改变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式。SCCB的写周期直接使用I2C总线协议的写周期时序;而SC-CB的读周期,则增加一个总线停止条件。

SCCB是和I2C相同的一个协议。    SIO_C和SIO_D分别为SCCB总线的时钟线和数据线。目前,SCCB总线通信协议只支持100Kb/s或400Kb/s的传输速度,并且支持两种地址形式:①从设备地址(ID Address,8bit),分为读地址和写地址,高7位用于选中芯片, 第0位是读/写控制位(R/W),决定是对该芯片进行读或写操作;②内部寄存器单元地址(Sub_ Address,8bit),用于决定对内部的哪个寄存器单元进行操作,通常还支持地址单元连续的多字节顺序读写操作。SCCB控制总线功能的实现完全是依靠SIO_C、SIO_D两条总线上电平的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