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一组数据通过串口传到PC

楼主(2011-12-05):
现在我有两个模块,一个数据处理模块,一个串口模块。我想把数据处理模块中的数据通过串口传到PC上,可是数据变量有很多,怎样进行传输呢?
如,有数据a1,a2,....a20共20个,可是串口接口dataout定义为8位dataout[7:0],怎么传呢,直接dataout[7:0] = {a1,a2,....a20}可以吗,这样好像位数不等。
是不是还得有控制啊,如,某条件合适:dataout[7:0] = {a1,a2,...a8}, 然后某条件合适:dataout[7:0] = {a9,a10,...a16},...
请各位大侠帮忙,新手求助。

网友A:
存到RAM里面,一个个往外读呗。

网友B:
楼主的写法有点像C....串口模块一般都有FIFO缓存,将数据转成8位的数据依次存到FIFO里面就行了。如你后面想法。

网友C:
你是用什么

网友A:
3# 诗俊 是呀是呀~

网友A:
你是用什么
引用 网友C:

咱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