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和tempest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IAR6.2和tempest系列5791在调试的时候中断进不去。用LM Flash Programmer读一次就可以了(指全速运行,设置断点还是不行,2000系列可以),因为进入中断后有点亮LED的程序。IAR6.2需要补丁?看到有keil需要补丁(对tempest)的帖子,所以问一下。谢谢!
用IAR6.3也还是有这个问题。那就不是软件的问题了。LDO设置问题?

网友A:
楼主提供的内容不完整啊,什么仿真器?工是自己建的吗?是不是自己做的板子?你的startup_ewarm.c有也要检查下

记得加上下面的定义试试:
ewarm
PART_LM3S9B96(根据芯片改下)
TARGET_IS_TEMPEST_RB1(根据芯片版本改下)

楼主:
IAR6.3 ; 工程是TI自带的软件包,重新复制了一个工程。是自己做的板子。2000(A2)可以的。5000不行(C5)。上面的定义加在IAR中也不行。还是进不去中断。但是读一下就可以。

网友A:
JTAG不行的话试试SWD呢

楼主:
SWD不行,换成JTAG可以下载,但是上面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