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驱动电源,该如何制作?加急!!

楼主(2011-12-05):
是这样的,有一种压电纤维复合材料,我们行业里面称之为MFC,其特性和压电陶瓷很相似。但是,MFC的驱动电压,高达1500V。现在我们想做一个驱动电源,输入是正负10v,输出是正负2000v,之前考虑到用PA系列的高压功放,但是发现成本太高。有没有成本较低的方法,可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驱动电源。功率要求不是很高,频带大概在0~2000Hz左右,我想论坛里面肯定有厉害的牛人,可否指教,或者提供一个思路?感激不尽啊~~~~~      坐等!!!!!!!!!!!!!!!!!!!!!!!

网友A:
这东西有前途。功率要求多高?这种材料做音源有啥好处?

网友B:
参考警棍方案

网友C:
用电荷泵升压就可以

网友D:
需要直流成分吗?
不要的话就用变压器呗,只是太宽频响范围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再个为什么需要这个频率范围?(频带大概在0~2000Hz左右)

不能是某个频率吗?

楼主:
3# gxs64 关键是要线性可调,输入为-10~+10.输出为-2000~+2000

楼主:
5# xwj 都要哎,直流用来测位移,交流用来减震

楼主:
6# xwj 因为对象是不确定的,而对象模型的频率在这个范围之内,窄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