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 新人求解,LED灯颜色与电流电压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12-05):
调节电流,便可以调节光的强度。可以通过改变电流可以变色,这样可以通过调整材料的能带结构和带隙,便可以多色发光.
我们通常所说的是LED的正向电压,就是说LED的正极接电源正极,负极接电源负极。电压与颜色有关系,红、黄、黄绿的电压是1.8-2.4v之间。白、蓝、翠绿的电压是3.0-3.6v之间。
我在资料上看到这两段话,不是很明白。
第一、调节电流可以调节光的强度,是指调节电流大小吗?改变电流可以变色是指怎么改变啊?大小或交、直流?
第二、电压与颜色有关?怎么网上很多人又说LED灯的颜色与电压无关呢?
第三、目前用的LED驱动是什么?

网友A:
由于LED是特性敏感的半导体器件,又具有负温度特性,因而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稳定工作状态和保护,从而产生了驱动的概念。LED器件对驱动电源的要求近乎于苛刻,LED不像普通的白炽灯泡,可以直接连接220V的交流市电。LED是2~3伏的低电压驱动,必须要设计复杂的变换电路,不同用途的LED灯,要配备不同的电源适配器。国际市场上国外客户对LED驱动电源的效率转换、有效功率、恒流精度、电源寿命、电磁兼容的要求都非常高,设计一款好的电源必须要综合考虑这些因数,因为电源在整个灯具中的作用就好比像人的心脏一样重要。
  用LED作为显示器或其他照明设备或背光源时,需要对其进行恒流驱动,主要原因是:
  1. 避免驱动电流超出最大额定值,影响其可靠性。
  2. 获得预期的亮度要求,并保证各个LED亮度、色度的一致性。
不知楼主对我的回答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