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电池检测芯片LTC6802的适用问题

楼主(2011-12-05):
本人正在做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的电池参数采样电路,使用6802进行电压采样。现遇到如下问题,请各位大牛们赐教:
1. 官方给出的数据手册的最后一页那个电路中,在两个检测输入端(比如C11和C12中间)加入了一个起保护作用的稳压二极管,请问,这个稳压二极管一般取什么规格?什么型号?
2. 如果不用6802的均衡,S脚应该怎么处理?悬空吗?还是接地?
3. 串联电池组最上面一节电池,就是电势最高的一节电池,<wbr>它的正极接到6802的C12上时,需不需要特殊的处理?<wbr>还是就像别的电池一样,RC滤波就行了?
<wbr><wbr> 4. 6802的通讯端,SPI的四个引脚需要隔离后接到单片机,由于是单向隔离,现在找到一块比较合适的芯片ADUM1411,4通道,3正1反。但是,这个芯片的导通方向和6802的就不太符合了,就是要把芯片反过来装。如同附件中图示。请问大家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谢谢您的观看和解答!!!

网友A:
ADUM1411不合适就换1413

网友B:
1、无所谓,用反应快的管子就行,肖特基二极管
2、直接悬空,或者接一个10M大电阻
3、最好能够做一个升压电路额外供电,要不然最上面那一节电池电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