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接负载后电压降为2V左右

楼主(2011-12-05):
请教下大家:7805空载时测得电压正常,接负载后电压下降为2V左右是怎么回事啊?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1你要查查5V时负载电流是多大?
2输入电源的输出电流达到上面的电流时会降为多少?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1 测试输入电流多少?
2测试输出电流多少?
3输入是什么?是否提供足够的功率?

网友D:
4楼都说很清楚了,上图比较好

网友E:
测量加负载后7805输入是多少V

网友E:
明显的7805输入端电源功率不够,或者说你的负载太重了

楼主:
测量加负载后7805输入是多少V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30V直流适配器,接7824,再接7805,测了下接负载后7805输入电压才3.3V,刚开始调板子,DA,AD,数码管这些负载还没工作,应该不会是负载太重啊
用7824是因为板子上运放需要用到24V电压,这样接有问题吗 ?

网友C:
断开7805的输入,先测试24V 是否正常
另外,你的电解建议用100uf或者220uf 35V的哪种。

楼主:
断开7805的输入,先测试24V 是否正常
另外,你的电解建议用100uf或者220uf 35V的哪种。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24V 是正常的,有个奇怪的现象:刚才我先断开7805输入端再接上后,7805的输出电压输出正常,重新试过又不行了,大部分时间输出电压都是2V,这是跟电容有关吗?我现在用的是普通贴片电容

网友C:
估计和电容有关,一般这个地方的电容用电解电容比较好,容量为47-100uf 佳。

网友F:
回复 楼主:
7805与电容无关,数据手册上典型应用电路加的也是小电容,我自己做过一个东西,加的也是小电容。

原因还请高人回答。

网友F:
最好还是测下电流。。

网友G:
从电路上看没问题,换个7805,7824看看,一般三端稳压块都是很可靠的。

网友E:
我用的是30V直流适配器,接7824,再接7805,测了下接负载后7805输入电压才3.3V,刚开始调板子,DA,AD,数码管这些负载还没工作,应该不会是负载太重啊
用7824是因为板子上运放需要用到24V电压,这样接有问题吗 ?
...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在7805上的压降太大,如果负载过重的话,发热是个问题,效率也很低

按你说的没有接负载7805输出也会变低,检查下输出端焊接有没有问题,如果对低有个低阻抗通路也是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低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在7805上的压降太大,如果负载过重的话,发热是个问题,效率也很低

按你说的没有接负载7805输出也会变低,检查下输出端焊接有没有问题,如果对低有个低阻抗通路也是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低的

网友E:
网速问题多发了

网友H:
滤波电容都只有小电容?

网友B:
适配器的电流够吗?加入47 to 100u电容。7805的vinmax是多少?Iout是多少?如果Iload=100ma,7805就可能热保护,此时Vout就可能为2V。
你提供的信息还是不全。

网友I:
C2 C3 C4中的某一个挂了?可以把不相关的器件都去掉进行排除。

网友J:
压差是很大,这样带载能力就不够了,看看IC是不是很烫。应用电流有多大?BM7805的电流是1A的,市场上很多只有700mA的

网友K:
这个多半是7805热保护了,多年前无知的时候犯过这种错误

楼主:
适配器的电流够吗?加入47 to 100u电容。7805的vinmax是多少?Iout是多少?如果Iload=100ma,7805就可能热保护,此时Vout就可能为2V。
你提供的信息还是不全。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适配器是30V,1A的,7805芯片也不热啊,我换下电容再试下看看

网友L:
根据楼主所说的,正常一段时间后就不正常了,应该是想22楼所说的热保护了。
可以用手摸一下7805的温度怎样?

网友M:
借鉴意义

网友N:
有两种可能性:
1.PCB板的7805的封装画反了,这种可能性较大,你可仔细检查下;
2.7805上的压降过大,承受不了太大的电流,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F:
LZ怎么样啊?
我也正碰到这问题。

空载的时候,电压正常

焊上STM32之后,只焊上这一个负载,7805发热厉害,压降2V多。
如上面几位所说的热保护?
问题是,我只焊了一个负载STM32啊。:dizzy:

网友F:
问题找到了。

芯片的电源和地接反了,供电直接短路

网友G:
问题找到了。

芯片的电源和地接反了,供电直接短路
引用 网友F:

晕!!!:dizzy:

网友O:
滤波电容不够大。至少要100UF的。

网友P:
7805要稳压是有最小负载要求的 似乎是4mA以上 记不清了

所以空载测试不能当真

网友Q:
不是1IN  2GND  3OUT吗,是不是引脚搞错了

网友R:
水货很多的,特别是78M05,或75L05,输出20mA,也没有

网友S:
24V输入,5V输出,你的压差好大啊,LDO这种,我们一般压差不超过2V的,你这样发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场合,室外的话,很容雷劈坏的,我们就有过这种经验

网友T: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359-2-1.html#pid2048241
LZ的错误以前也犯过!

网友U:
为何要级联一起?分开不行吗?这样电源会很不稳。

网友V:
可以看下输出端的问题:量下R1是否是560还是更低阻值。。。

网友W:
买到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