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12-05):
这是个设备上的控制板,1,4接交流220V电压,2,3接线圈,5,6接常闭型限位开关,工作过程是这样的,2,3线圈一通电后就会吸合使阀打开,此时5,6开关就会断开,可变电阻接入电路中,保险是2A的,可是使用中老是烧保险,为什么?

楼主:
现在上图

楼主:
D0是单向可控硅,Q3是双基极晶极管,未标号的是可变电阻

楼主:
我的问题:
1.加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通电后线圈两端只有1V左右的电压,可是未接线圈是110V,这110是直流还是交流?
2.线圈通电后相当于220V电压全加在晶闸管上,那它的电流是多大呢?
3.线圈能电后,限位开关断开,可变电阻接入电路,那么在Q3发射极电压是多少?
有什么办法能使此电路不出现烧保险的故障?

楼主:
R4=24K;R1=1.2K;R7=38欧;R2=2K;C1=160V 1uF

网友A:
还需交待线圈规格才能分析。

网友B:
如何分析?

网友C:
1.加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脉动直流.通电后线圈两端只有1V左右的电压,可是未接线圈是110V,这110是脉动直流在测试电压表上反映的有效值数字。

2.线圈通电后相当于220V电压全加在晶闸管上和线圈负载上, 其电流由可控硅通断时间和负载共同决定。

3.线圈通电后,限位开关断开,可变电阻接入电路,那么在Q3发射极电压是多少? 我也想知道。

有什么办法能使此电路不出现烧保险的故障? 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用示波器长期观察R7的电压波形。并把何时烧保险联系起来。也许就是2A保险丝不合适?选用4A保险丝或者延时保险丝?也未可知。

楼主:
谢谢,我近日刚做了一个板了,可以测试线圈吸合多长时间,限位开关断开.待测出结果再上传大家.

楼主:
已经测出结果了,当线圈通电后730个时钟后,限位开关断开,保险不烧。这个730是测出是最短时间,最大时间没有测。

网友D:
确认图没错吗?C1如何放电呢?

楼主:
确定图没错,这是一个控板的。

楼主(2012-01-11):
领导做了个用继电器开关,代替电路中限位开关,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