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TM32 Unlock不能对STM32F100Unlock

楼主(2011-12-05):
郁闷!
要改固件,都加好密了
J-Link STM32 Unlock不能识别STM32F100

有没有其他办法

BOOT0接地了,加载程序到RAM能运行吗,测试了下没有成功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我的STM32F100C8T6能正常解锁,看是不是软件版本低或者其他原因
还有就是4.26,下载程序是自动解锁,不需要单独启动那个解锁软件;单独用解锁软件或者通过mdk不能使用jlink供电,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0C8T6B
用那个UNLOCK 直接是"coud not identify stm32 device"
但JLINK CMD是可以了

硬件上也找不出什么问题,除了软件FLASH 保护
重新换个CPU完全可以读写-

--急呀

网友A:
我用的也是C8T6B,正常,你把另外的片子加锁,然后看能不能解锁,如果正常,那么检查焊接问题,也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B(2017-05-19):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0C8T6B
用那个UNLOCK 直接是"coud not identify stm32 device"
但JLINK CMD是可以了

楼主后来这个解决了没有 求告知

网友C:
不行就吹下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