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UCSWRST是控制什么的啊

楼主(2011-12-05):
P3SEL |= 0x06;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4;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00;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手册上说UCSWRST是软件复位,可是我看程序里面先复位,然后配置UCB0CTL0,然后又复位了,这怎么解释啊?

网友A:
需要一个沿复位。

楼主:
2# 一览 看了几遍数据手册才明白UCSWRST的作用。谢谢你。

网友B(2014-07-23):
引用 楼主:
2# 一览 看了几遍数据手册才明白UCSWRST的作用。谢谢你。

什么作用啊?能解释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