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问题

楼主(2011-12-05):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是F9234的外围,我们公司是想改造使用
问题是厂家把芯片型号打磨掉了,最接近的是TM1618
可是1618有STB端口啊,如果STB始终置0,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唉,就别抄了,自己搞搞更好啊!

网友B(2018-04-29):
tM1628  几毛钱一个

网友C(2018-05-29):
引用 楼主:
这个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是F9234的外围,我们公司是想改造使用
问题是厂家把芯片型号打磨掉了,最接近的是TM ...

不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