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有用过的吗 推力多大

楼主(2011-12-05):
如下要求:

加曲柄连杆伸缩12cm到15cm
往返时间0.5s
推动传送带上200g左右的不合格品

能做到吗?型号。。。
应用相关的。。。

网友A:
这个速度,基于旋转丝杆方式的直线很难达到,只能用真正的平板式直线电机才行:

网友A:
更快的还有音圈电机,当然,行程都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生产线上用来剔除不合格品可以不

简单的说把不合格的从皮带上推下去。

要加一根铁杆在动子上。伸缩12到15cm。行吗

这个价钱能有多少?

网友B:
用曲柄/连杆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普通的直流步进电机(最大工作电压80V  输出电流6A)

能带动曲柄连杆吗

我想用杆推掉皮带上的不合格品。产品朔料的,大概200g左右。

网友A:
就这个要求?
那根本不应该考虑直线电机。

你以外直线电机不要钱的啊?

网友C:
你算下曲柄连杆的扭矩么.
还有转动惯量.

最多配个齿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直线电机多少钱,一万左右应该没问题
这步进电机曲柄连杆能不能满足呢

网友D:
象这种用途用一个电磁铁加一个杠杆放大行程就可实现

200克重物平移,设摩擦系数为0.3,则70克推力就可工作,考虑静摩擦力等因素,加3倍余量,仍以200克推力计算.

选2cm行程3kg的牵引电磁铁,行程放大7.5倍后,推力还剩 3000÷7.5=400 克   足足有余

网友C:
要求0.5秒来回一个行程,怕不够快。不然用气缸也可以

网友A:
象这种用途用一个电磁铁加一个杠杆放大行程就可实现

200克重物平移,设摩擦系数为0.3,则70克推力就可工作,考虑静摩擦力等因素,加3倍余量,仍以200克推力计算.

选2cm行程3kg的牵引电磁铁,行程放大7.5倍后,推力还剩 30 ...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和高速直线电机比,成本至少相差百倍。

LZ真是拿着导弹打蚊子

网友E:
好久没回复了,冒个泡。学的物理都还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行程推拉式电磁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一千左右一个,价钱也不算太低。
谢谢T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子弹能打中蚊子就行:lol
只用一台,做好后两个月的效用就够这个设备的花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来数理化挺值得骄傲的,
现在嘛,
也都还给老师了:lol

继续学习,做一名优秀的电工:handshake

网友D:
一般返回用拉簧,想快点返回可再用一个电磁.
死马流水线?这么快节拍?,用压缩空气吹吧,没有返程时耗,一根皮管,一只电磁气阀搞定.

网友F:
用个小气缸吧,就像公交车门一样。砰。。。砰。。。的,贼有劲

网友G:
气缸显然是最可靠经济的方案了,0.5秒足够了,如果用步进电机,就照你这样提问的语气,没个十天半个月弄不服它,不要看平时简单的发一个脉冲它就很听话的走一步
洗碗机那个直线电机看着很爽

网友B:
用电动自行车用的电机及车轮(工作角度:45-60度), 工作噪音才低

网友A:
电动自行车轮子???
怎么用?:o:dizzy:

楼主:
测试生产线上一个移动物体过来了,用单片机控制,移动过来的信号通过什么传感器测试到的呢?
怎么控制好呢

网友G:
需要检测的是什么材质的物体,大小,移动速度,透明不,反光不,现场环境怎样,一般用对射红外光电就可以了,要求不高可以用浙江洞头的便宜货。不过楼主还在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项目悬:lol

网友G:
不好意思,楼主前面说了是塑料的,那就用红外对射光电吧,两个头的,或者带反光板的都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悬?:funk:

不透明的物体,白色,速度比较快,大概500ms经过一个。应该不会反光吧。比较小,大概1.5厘米宽的小塑料棒。现场环境当然是屋子里了,白天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不对射的? 控制一边发射就能用单片机检测到信号的。

我想测试到物体过来没有,就一个信号

网友G:
呵呵,对射其实有一边只需要给电源就可以了,那就用那种漫反射的,一个头
如果质量要好点的,可以去问邦纳,图尔克,或者神视,基恩士之类的代理商要份样本,以便以后用得着